请教三星B1930NW显示器如何刷程序?谢谢

楼主(2013-07-28):
机器故障现象为通电出现无信号框,通上信号后显示器黑屏无显示,指示灯亮,无信号框也消失了。我想先刷一下程序试试,但以前没刷过,请教大家用这种编程器如何刷

网友:
看说明书吧,不是一句两句就说的完的

网友:
有编程器吗 有程序资料吗  是不是很麻烦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买个编程器不久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