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 945GCT M 主板,无法强关机

楼主(2013-07-28):
一块精英 945GCT M   进入系统 软件关机后 风扇还在转,  强行关机无效   已发IO      有谁碰到过

网友:
这还用说先看开关键是否损坏不行的话,先换I/O,再刷bios,还不行的话再刷bios,还不行再刷bios,直到刷好为止

网友:
估计还是IO的事

网友:
换CPU 试了吗,,有时候CPU也会照成这样

网友:
看关机后哪个电压还在搞哪个。

网友:
IO问题,换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