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A460掉电

楼主(2013-07-28):
裸板 上电到0.10马上就掉电了! 显卡背面的电容阻值只有0.01 供电也是0.01 阻值 不知是否正常 显卡型号是N11P-GV1-A3
麻烦有这机器的朋友麻烦帮忙测一下 贵板的阻值是不是0.01 谢谢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0.01肯定不对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明确告诉你。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