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没声音,很奇怪!

楼主(2013-07-28):
联想G430的笔记本,刚开始的时候声音时有时没有,我换了个接口,现在成为了,插耳机外音有,耳机没有,不插耳机没有外音乐,和正常的原理刚好相反。。。。。

网友:
是不是接口换的不对。

正解 无需废话

网友A:
手机上的通用耳机插孔有两种制式的,不知道电脑上的是不是也有两种制式

网友B:
接口的问题, 遇到过。 后来把话筒的换在外接上,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的问题, 遇到过。 后来把话筒的换在外接上, 好了。

恩恩   我也是互相调试了下 好了,不知道还能出现断断续续的声音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的通用耳机插孔有两种制式的,不知道电脑上的是不是也有两种制式

能讲讲哪两种制式吗?  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接口,再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讲讲哪两种制式吗?  谢谢

我是在给手机配耳机时才知道的,具的参数也是不清楚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你换的接口没分形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