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改照明灯如何改?

楼主(2013-07-28):
一个液晶显示器 屏坏了.打算拿来做照明灯.   高压一体板   输出为 12V,5V,地,ON/OFF, BR
我要如何修改让高压灯管常亮?

补充内容 (2013-7-31 16:24):
最后在5V加了个 5V小风扇做负载,短接oFF/NO到5V 可以常亮了,不知道有没有更方便的方式

网友:
on直接接在5V,通电长亮

网友:
on直接接在5V,通电长亮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电源5V为主要取样反馈,5V不带载,12V带不了多大负载的,5V带个负载电阻就行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一般直接接上5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5V为主要取样反馈,5V不带载,12V带不了多大负载的,5V带个负载电阻就行

带多大的电阻 多少W的,一般什么电路板可以拆得到?  电阻直接另外一端直接接OFF/ON 吗? 还是接地?

网友A:
5V带20-30欧2W左右对地,电阻阻值大一点发热小,只要能保持灯管不灭就行了,OFF/ON 直接接5V没问题

网友:
把亮度控制线接5V或者接地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带20-30欧2W左右对地,电阻阻值大一点发热小,只要能保持灯管不灭就行了,OFF/ON 直接接5V没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 我刚分别用33K 电阻和10K电阻试了下 5V接电阻到地  短接OFF/ON   5V  灯还是一直闪 不行. 怎么办

网友:
没人了吗?  还有人吗?

网友:
最后在5V加了个 5V小风扇做负载,短接oFF/NO到5V 可以常亮了,不知道有没有更方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