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 AMD 板号为JE40-DN图纸+独显bios+集显bios

楼主(2013-07-28):
(图片)

网友:
楼主能帮个忙量一下南桥芯片上的电容001有超过三个吗?谢谢了

网友:
前几天修好过一台,图纸也有,但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机器已经交客户了,不好意思。如果芯片拆下来量有一个001芯片都挂了,一般情况下只要大于5欧基本就没问题,比如ibmE420显卡在线就只有5欧,一度我以为是芯片挂了的,后来证实是我MOS管没焊好,而且好了以后发现VGA-CODR没进系统只有0.45V,以前没修过所以走弯路了

网友:
都是高手 菜鸟在这学习了

网友(2013-09-14):
正在 修 这台 ,可能是BIOS的问题 ,下 来 试试

网友:
下资料的人多啊?怎么不见积分增长呢?下次发出售帖了

网友:
能不能用的。没人回下么。

网友:
下来试试,也是这样的问题,愁死人

网友:
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
楼主这个BIOS芯片编程器里面应该选择哪个器件

网友:
楼主的,集显BIOS 刷了,都不上电

网友(2013-11-08):
独显和集显BIOS能通用吗?

网友:
网络卡了一下!

网友: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2014-08-19):
是集显的图纸吧

网友(2022-04-04):
可以用吗,前面好多人都是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