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HP dm1求助

楼主(2013-07-28):
这个机子为 HP dm1-1119tu 是台上网本,故障为不开机。。此时注意到,HP的电源头上的灯只亮了三秒钟左右就灭了....裸板插电测试,待机电流为:0.013. 3V,5V也是有的.开机键上也有3.3V的电压.  按开机键没一点反应.
   那只好查EC的工作条件了.EC型号为KB3926QF D2.   9脚VCC为:3.3v ,67脚AVCC为:3.3 ,37脚ECRST为:3.3V 19脚NBSWON1#为3.3~0~3.3 95脚RSMRST:0V  ,时钟1脚为:1.1V,另一脚为:1.7V
   在此没有思路搞下去了。手上又没有南桥换,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HP MINI DM1 版号FP7.pdf

网友:
VIN 电压测试正常吗?DCIN

网友:
南桥晶振测了没

网友:
电源头那里的灯要是不常亮就算有3V、5V你也开不了机的、建议你找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网友:
刷下 BIOS   RSMRST 都0V 还看不到吗

网友:
你查一下充电芯片6251的23脚ACOK#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rsmrst要开机,必须要为高电平,不行刷个ec的bios吧,不然换ec试下

网友:
RSMRST不正常啊,电压3.3V才正常

网友:
HP的机器要正常开机的话,那个电源头要亮,你查查一些电压检测信号,ACOK io的一些电压检测 的信号输入正不正常

网友:
广达时序:EC得到待机电压+3VPCU,32.768K,延时复位,读取BIOS配置EC脚位,当EC收到NBSWON#开关信号后,发出S5_ON信号来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5VS5/+3VS5并发出RSMRST#给南桥,之后检测适配器信号ACIN和LID#否为高,BL/C#是否为低,最后延时发出DNBSWON#给南桥,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发出SUSC,SUSB开启后续供电,建议你先详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有时开机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