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取了网卡芯片,点不亮了

楼主(2013-07-28):
华硕k40in网卡芯片被雷击坏,充电上管和下管短路,充电芯片损坏,换了之后能正常开机使用,就是网卡显示网络电缆拨出。然后取了网卡芯片,杯具开始了,按开机铵钮,电流跑到0.5A不动,测试cpu电压0.92V,内存1.8V,桥0.9V,都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取网卡是  吹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
把网卡装回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取网卡是  吹掉什么东西了

网卡附近没有什么元件,就三个电容和一个电阻,都在的。

网友:
你就悲剧吧,肯定掉了什么东西

网友:
把网卡装回去试一下

网友:
这就是个悲剧呀,楼主操作时要小心,不然要查好久

网友:
是不是掉什么零件了。可能IO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