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显了,即掉电

楼主(2013-07-28):
如题, 有人修过这样的没
掉电

网友:
好像没有,不过这机器不好搞哦

网友:
每次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东芝 屏线 CPU电容。

网友:
测一下开机电流,根据电路变化先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下机子的外观吧,别直入主题了,前天我就碰到个这样的开机显示了就掉电,该搞的都搞了 芯片换了一大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放那没管它,没事的时候拿过看了下,usb针弯了,挑掉好了,气疯了

网友:
我也是阿 亮了不到5秒就掉 再触发就触发不了 断电 后 重启 一样 待高手 出现救急

网友:
东芝很多都是NEC大电容

网友(2013-08-27):
NEC大电容换4个330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