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开机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3-07-28):
上图

这个电源比较奇怪的是,装上插到主板上,按下电源开关,风扇转一会就停了,拆下来短接绿黑线,一切正常,各路电源也在正常范围。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问题,这个电源是7500+339,连个光耦也没有。查加速电容正常,两个C945的推动管也正常。最后没办法了,把339换了一下好了。

网友:
检查仪下7500的12脚的滤波电解性能看。最好采用替换法试试看如何?

网友:
没修过电源, 不明觉厉

网友A:
第二张照片右边第二个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照片右边第二个电容是不是鼓了?

没有鼓,拆下来测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
换掉C945
你再看看!

网友:
检查下主电解的容量是否下降且不对称,遇到过单纯主电解问题引起的相似问题

网友:
把2楼说的电容换掉,另外再把5VSB的电容(前后级都要)换掉,再检查一下-12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鼓,拆下来测量过,没有问题。

再检查检查输出端3个整留管有木有虚焊?

网友:
把339换了一下好了。

网友:
大家看清楼主说的再回吗

网友:
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看看

网友C:
看图来说没维修价值。不过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来说没维修价值。不过可以学习。

市场上都是这些电源,有维修的市场。我们干的不是这行吗?修好了就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