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制作的点灯管的,、很暗,不怎么亮????

楼主(2013-07-28):
今天没事 就拿了 一个2个管的高压板 12V跟开关连接,插上电源灯管亮,但不是很亮,怎么回事,我看网上都这是这样的

网友A:
12伏不能与开关链接.开机信号最高不要高于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伏不能与开关链接.开机信号最高不要高于5伏。

那怎么弄?

网友:
把ADJ和ON/OFF和12全接在一起就亮了

网友:
那你把ADJ接GND试试吧,如果不行的话只能说明你的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2014-07-12):
虽然自己没做过这东西,但是感觉12V与开启信号脚相连,太高了。可以用个7805.

网友:
接个7805做开机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高压接错线了

网友:
本身高压板就不行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
你量下ON是多少啊,低了吧

网友:
12V接在通用高压板的  ON OFF 可以的   我用过

网友:
ADJ也接个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