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少上个稳压管可以吗?有电压输出 但是有点不稳定

楼主(2013-07-28):
电源板上有个7.5V的稳压管坏了,但是手上找不到带换的!请教有经验的师傅 指导一下, 不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ZD904 (75B)

网友:
不行呀,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正极接地的那种可以不上的,不上只是少了一个保护措施,电路设计的规范是要求要有的,但是实际维修中去掉也可以,这个稳压管不会导致电压不稳,如果你这个电压不稳,那不是它的问题,不信你上一个试试,好的电路中这种稳压管去掉是完全没问题的

稳压管不能去掉,会造成那路电压偏高。严重会烧东西。

网友:
关键还是要看这个稳压管是否参与了电路的稳压,参与的就不能少,如果是保护电路,救急临时可以暂时不用

网友:
不行的,没个原件都是有用的。。。。

网友:
装上安全点

网友:
这个稳压管,不接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不定什么时候,稳压管两端电压突然增高,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

网友B:
我知道去掉是没问题,就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了!昨天开了一天 ,液晶没有出现问题!今天在测试一天看看。因为这个稳压管实在难找~去单独买一个又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去掉是没问题,就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了!昨天开了一天 ,液晶没有出现问题!今天在测试一天看看。因为 ...

那倒也是,就看你需要了,你要是想保险一点的就找个搞上去,不上的话也能用个一年两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地的那种可以不上的,不上只是少了一个保护措施,电路设计的规范是要求要有的,但是实际维修中去掉也 ...

我说的很清楚,一端接地的可以不上的,看清楚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