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 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3-07-28):
此本子是键盘进水,TB62514FG有些腐蚀,换过了,插电自动上电,电流到0.44A,除CPU核心供电外其他的供电都有了。但CPU的风扇不转。风扇是H8控制的,这个H8坏的机率有多大?

另外,按开机键关不了机的。时间长也不掉电。

网友:
你好 进水的机子 不好修 故障范围太大了 只能换主板了 要么换个IO芯片 还是先排除短路故障吧

网友(点评):
IO芯片换过了。

网友:
要换的地方多了 没多大把握的

网友:
楼主先把短路故障排除吧

网友:
不可以亮机吗?鲜亮了再说

网友:
不能亮机,风扇不转也是正常的,你先修亮机之后,说不定那时候风扇就可以转了

网友:
先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网友:
有可能吧 太严重了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看能不能亮机在搞风扇。。。。。。

网友(2014-06-18):
下图纸,找风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