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的怪毛病!!!!

楼主(2013-07-28):
一台cq45的
笔记本
,客户把屏摔烂了。换了新屏显示正常了。系统进不去。测试硬盘坏道。换新盘,安装系统过程正常。重新启动--------怪毛病出来了!!!!系统在欢迎使用的界面就不动了,可是听进桌面的音乐一切正常。按大小写键有反应。按电源关机,关机音乐也有。(整个过程一直在开机欢迎使用界面不变),NND!!
笔记本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下有断线

网友:
你还真够背的 出这么躲问题 。。。。南桥的问题吧 。。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有时不同的系统所反映的现象也不一眼的,

网友:
相对来说南桥比列高些。你试试加焊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