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75 集显 第一次开机不过U。断电再开就行,为啥?

楼主(2013-07-28):
G575 集显 第一次开机不过U。断电再开就行,为啥?

此机北桥换过了,CPU是集成的,也拆下来重做过了,EC加焊过。EC跟SB BIOS都刷过了。。CPU的330UF电容都换了的。

每次都是每一下触发就不显示,电流0。4A不跳,应该没走U。马上断电再触发就显示了,再断电再触发都是可以显示的,但断电后等上几分钟就不行了。只要断电再触发马上又显示。

网友:
刷个BIOS  也许和这个有关

网友:
那么神奇的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等待你的答案或者大神解救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

网友:
此机已修复。麻烦版主改成已解决。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还是要吧结果共享下,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我觉的他第一次那个电流明显有点低 他会跳变吗 ?CPU第一次发热大吗?我觉得可以送CPU的工作条件查起。说不定是某一个信号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最近忙,现在说说怎筢修好的吧,,其实还是RTC电路的问题,,电池的电没有进入南桥,,这机子跟HP有一款差不多,电池没电也起启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