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通电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7-28):
故障现象, 通电后复位灯常亮,按下开机键跑码,不能关机,测复位针脚1.9V,ATX绿线ON脚0.3V,PG灰线电压0.25V,在论坛搜索了下,应该是通病。经过几小时的跑线路,原来是PCB板两根并排走线漏电,不是对地漏电哈,一根ATXON脚和一根PG脚,用表测量53欧姆,病因找出来了,我是切断SATA4接口处下面最外面的一根,这是一根PG线,是根空线,有线路无元件连接。

网友:
  修好几块这板没见过这通病的虽然都是排阻问题,而且都不是同一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2014-06-28):
收藏了,也许会用到的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有修到过。。。少见。。

基本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最好是来张图片吧。这样看的有点晕啊。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感谢。。

网友:
是啊, 这个问题很少遇到的..有图大家都容易理解

网友:
PCB板漏电还是比较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