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版号:r13 情况是:不认硬盘和光驱 更换PCH后情况一样?

楼主(2013-07-28):
板是同行送来的二修板,送来情况是不触发,EC和PCH都被换过。见PCH已起泡。我就定芯片回来更换PCH,换后情况一样!。只能查信号, 查到这个位置二极管 1脚是连到EC的有3.3V,2脚是连到PCH的。因为2脚是直接连到PCH的,没有其它的元件连到的。把D10取下,因为2脚是直接连到PCH的,打阻值有800多欧,证明PCH没有空焊.   然后我直接把D10  1脚和2脚 直通连接,接屏上电触发显示LOGO!
看到HP logo。。。。。心里那是激动!
装机试机。。。提示没有找到启动选项
入BIOS也提示没有硬盘。进PE也没有找到硬盘和光驱
这图是硬盘接口图。查3V和5V供电也有!四条数据线也有阻值,把四个电容换了也是一样  把PCH重新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这个图是PCH里SATA模块的。这里我也查过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图是PCH里的CLK模块 。
这个时钟是连到下面这个图的!
情况这是这样!各位高手请指导下!

网友:
你先确定硬盘和光驱是好的话,那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我遇到的机子有刷BIOS好的。

网友:
硬盘和光驱都是好的!BIOS也刷过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桥本身不良

网友:
这次你碰到坑爹的板子了,还是不认的话,可能还是你前面的问题

网友:
我连电路图还不会看,楼主好厉害啊,能根据电路分析了……

网友:
顺便也查下PCH的其他时钟信号有没有异常的,再测下数据线和时钟这些线路有没有相互之间短路的!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查南桥的VCCSATA供电,还有时钟外接的电阻

网友:
1考虑SATA模块的供电1.5v
2考虑BIOS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问题,该量的都量了。还是没处理好。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查南桥的VCCSATA供电,还有时钟外接的电阻

VCCSATA供电也是正常,时钟外接的两个电阻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在官方网站上面下载了一个bios进pe 将其刷进去了,还是一样,现在可以判断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高手在那里?版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