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地 热地 大地

楼主(2013-07-28):
只晓得热地跟冷地有变压器、光耨分开。网上有师傅说漏电要查热地与冷地相连的电容,记得EMI电路是两个CY接大地,这个冷地与热地相连的电容到哪去找啊,她基本长的怎么样。
仔细想想,大地与冷地都连电源金属外壳,螺丝上紧后冷地就是大地,按这么说热地与冷地相连的电容就是cy电容,是不是啊

网友:
电源的热地部分跟冷地部分都是分开的,你具体看一下跨接两端的电容就行了,一般是蓝色的瓷片电容,形状跟热敏或压敏电阻差不多

网友:
这个没什么关系 只要不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