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不过内存

楼主(2013-07-28):
内存没问题啊?
各路供电都出来了,
难道是北桥坏了?
ACER

网友:
你那机子应该是ADM的吧 是的话 就干北桥吧

网友:
CPU座 后边是不是NEC电容。要是直接换6个33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的通病~!~!修好好多了~!!

网友:
我有Acer4520G的笔记本,最近显卡开始罢工了,百度了下是NVIDIA GeForce 8400M G爆了显卡门。
请问大大们,对于NVIDIA GeForce 8400M G 能升级吗?或者替换成其他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