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WIN7系统后不能关机重启 求解

楼主(2013-07-28):
华硕K42机器 做了好多次一开始是 做完系统后进入桌面鼠标不动死机  换了个WIN7版本 进桌面不死机 多少正常点关机或重启就死机了 后来装了个XP的 硬盘模式改了也蓝屏 没办法光盘装  装好了但是有个显卡驱动更新不了 做个系统做了4个多小时 真的烦啊

网友:
到官网 下载个最行 BIOS刷一下 估计能解决·

网友:
硬装一个WIN7 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你下个同型号最新BIOS  官网也有  论坛也有。保证正常了

网友:
只有刷BLOS看看咯

网友:
内存换过吗?

网友:
这次搞明白了,下次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