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M520 一直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7-28):
一台 AOC LM520 15寸液晶  开机 一直显示无信号  求思路

网友: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是信号线断了,信号线看看下驱动板MCU都有可能

网友:
改个驱动试试

网友:
搞板驱动板呢

网友:
先看一下输入端口的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不行直接换个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