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一体板雷击故障

楼主(2013-07-28):
求助联想L2262WA一体板电路图一份,有几个件被击坏了, 看不清型号;R923   IC901   R917   R918   哪位知道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上传个图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
已解决:图片中最上的电阻为103,下面的330,最下边的101,这几个比较容易坏,另外这个芯片可用LD7575PS 代,,只有一脚不同,把一脚外围元器件全部断开,接一个100K电阻对地。感谢万维电脑提供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  正好有一台芯片鼓了。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  再次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