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的显卡 一天 返修 这个是显卡花还是显存花?

楼主(2013-07-28):
一天就返修了。 原来是8声报警。ATI 的显卡这么脆弱么。

网友:
有点像显存。

网友:
就是显存,ATI的卡好少坏。你换显存的时候,最好是两颗两颗的换,先换离显卡远的那两颗

网友:
ATI 显卡散新的 质量就是运气。

网友:
你最好把两个显存都换了 吧,这样保障些、

网友A:
显卡重植还是更换了啊,ATI重植效果很差

网友:
把两个显存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重植还是更换了啊,ATI重植效果很差

换的测试版的显卡 。 不是全新的。以前是8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