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P 花屏

楼主(2013-07-28):
联想Y470P  外接正常,内接花屏 按主板有时能好一下,是I5的CPU  这个开始是不是用的核心显示的 CPU换了一样 ,屏线换了一样。好的时候 放在那里不能动 ,是不是CPU座虚焊了,按主板按不同的地方有时能好下。我现在是先加焊显卡还是加焊CPU座。

网友:
楼主在找根确定是好的屏线来试下,如若不行要加焊也是先加焊显卡。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说话,花屏显卡最大嫌疑

网友:
先加热显卡试试或用力按显卡点机,加热后能点亮,重置下显卡

网友:
先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
先干显卡,INTEL的CPU座子,很少有虚焊的

网友:
修好了 ,加焊了显卡好的,我这个花屏是看上去像屏线虚插的那种花屏 ,开始以为是屏线的问题 发了条屏线回来一样 ,最后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花屏肯定先按传统方法先整显卡哈

网友:
  我现在有台跟你一样的机器,用3小时后 出现屏幕出现红 白 绿  是什么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