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报错点不亮

楼主(2013-07-28):
          IBM T400报错点不亮,一长三短,在三短一长报错,是显卡的问题吗,各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了,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这种BIOS

网友:
我的T400显卡坏了就没报警,测量显卡供电对地短路后确定挂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A:
我认为是显卡。先刷BIOS,不行做显卡,最后还不行,就和客户沟通用集显,这板子是GM的桥,直接取下独显,短接温控芯片7、8就行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只要是GM芯片的北桥都可以吗?为什么要短温控7,8脚?请详解,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显卡。先刷BIOS,不行做显卡,最后还不行,就和客户沟通用集显,这板子是GM的桥,直接取下独显,短 ...

只要是GM芯片的北桥都可以吗?为什么要短温控7,8脚?请详解,谢谢!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GM芯片的北桥都可以吗?为什么要短温控7,8脚?请详解,谢谢!

不是是GM的都可以,只是这板子我这样修过,确实可行。温控芯片7、8脚是连接独显的温控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我压压显卡试试吧,实在不想植球。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把独立显卡的电感去掉用集成的试试,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是显卡问题的话,拨掉CMOS电池后应该能亮。R400可以采用U盘盲刷,具体怎么做百度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过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看,如果没有刷Bios的工具,建议要去买个了,200多元一个也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GM的都可以,只是这板子我这样修过,确实可行。温控芯片7、8脚是连接独显的温控

谢谢你的详解。代表新手,再次向你说声“谢谢”!

网友:
显卡坏的多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