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开机电流0.40不动

楼主(2013-07-28):
三星r467待机0.01. 开机电流在0.04停34秒在升到0.40就不动了。润坛上有人发现手触南桥上面那个晶振就可以电流上升到1.15的样子。说刷BIOS解决了。目前来说和我的故障点事一样的 。我先换了晶振和南桥都一样的,还是手触晶振可以跑电流。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板号是BA41-01100A

网友(点评):
延时触发,上电后停0.4A电流,R467的经典通病,其实是南桥的RTC的复位有问题,就是硬盘下面RTC复位电路上的一个电容短路。INTEL平台遇到这种延时触发,先查下RTC复位电路。

网友:
补充下   BIOS也刷过了   还是无果。

网友:
有经验的分享下。一定重谢。

网友:
你不要过分的照着别人的故障点不放。你应该有自己的思路。才会走的越来越远。还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时序去修。

网友:
大哥,电压都出来了 。CPU1.09   内存1.8    显卡0.89  基本电压都有了

网友A:
楼主修后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触晶振可以跑电流的话一般可以检查下晶振旁边的电容对地 短路情况或更换晶振试下

跟换晶振我已经说过了吧  ,电容也没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后了吗               ?

还在研究中。期待高手出手相救。

网友:
顶下    坛主出点意见吧。

网友C: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时序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时序去修

时钟供电也是正常的   复位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电时序来修呀 电流上升到 0,4安不动的话  一定是哪路 电压没有出来 测量各 供电电感的电压

手触晶振可以跑电流,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cpu有咩有换过呢

网友:
大哥   CPU早换过了

网友:
大家请看   ,就是BIOS第3脚没有3.3
点晶振后才有  不知道是怎么个回事,其他时钟  IO  我都查了  正常 。请问WP 是从何而来。

网友:
这个板  晶振BIOS 根本没法相连

网友:
顶下 ,很遗憾的说下 ,客户拿走了,但是心里不舒服啊,搞了2天都没出结果。上几个图大家分析下吧。

网友:
都不连吧, 只和南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