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atx电源,曲折维修过程,3842+2sk1940方案

楼主(2013-07-28):
电源空载试验时烧坏,拆开发现 n mos管 2sk1940炸裂,与2sk1940串接的大电阻开裂,3842芯片坏 附近俩电阻无穷大,其它未发现坏,全部更换后开机正常。

第二天加了个HD4850显卡就不开机了,拆开电源发现IRFP450(替代2sk1940)短路,保险也炸了,+12v肖特基整流管2mbr100短路,换保险,更换IRFP450 ,更换+12v整流管为S20C45(后来才知道+12v整流管耐压最小要70v)

再开机试验,开机时 啪 的一声,没反应了,拆开电源发现IRFP450(替代2sk1940)又内部短路,保险也炸了,+12v整流管S20C45短路(后来才知道+12v整流管耐压最小要70v)。

继续查资料   换。。。。。。。,+12v整流管S20C45更换为MBR4050,心想40A的肖特基够了吧?!开机时 啪 的一声,没反应了,拆开电源发现IRFP450(替代2sk1940)又内部短路,保险也炸了,3842芯片附近有个1M电阻无穷大,+12v整流管MBR4050又短路(后来才知道+12v整流管耐压最小要70v)。

上论坛学习懂了+12v整流管耐压最小要70v,这次换,+12v整流管为快恢复二极管了MUR1660CT,耐压600v 16A小了点,只有这个了,上!换。。。。。。。

再开机试验,开机时 啪 的一声,保险又炸了这次IRFP450没坏,电阻也没有坏的,3.3v 5v 12v整流管没有坏的,3842芯片坏,这次开机正常了。

事后总结,这个电源与ka7500 tl494 sg6105方案的不同,+12v短路保护没有用??3842芯片坏也烧主功率管和保险?容易烧mos管 很贵 不好找,换零件钱可以买个电源了,纯业余选手,不弄好心里难受

参考图,与电源实际不太相符

网友:
没有权限发到电源维修区,就发这里吧

网友:
电源空载试验时烧坏,不允许空载的ATX电源也是头回碰到,还是开机就坏的

网友:
估计你就喜欢听通电时的那声“叭”,要不然在这个论坛混点时间后就知道,有短路会烧保险管的电源,在没有完全修复的情况下,测试时可以在保险的位置加个白炽灯泡的。

网友(点评):
是要拆下保险,用灯泡代,保险不拆还是有那声“叭”

网友:
测试时可以在保险的位置加个白炽灯泡的。
这个知道,嫌麻烦,我估计能成功就直接试验了,以前修过几个电源 很少爆 保险,保险爆不可怕,高压电容爆了就太可怕了

网友:
这得花多少换件成本啊....换了几次啊..

网友:
这只能说纯研究了

网友:
要拆下保险,用灯泡代,测试时可以在保险的位置加个白炽灯泡的。

网友(2014-01-04):
先勿论楼主的技术水平如何,其勇气可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
楼主这种精神的确值得称道。

网友:
2sk1940串接的大电阻  是多大的?多少瓦的?我目前修这个电源 也是 2SK1940  短路   底下2个电阻也炸了 不知道多少的    现在已经换上去 就是 完全一点 待机电压都没有   3842   1940    751002  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