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暗屏外接正常 LED屏

楼主(2013-07-28):
客户描述用电池的时候插了电源 马上就黑屏 再也不亮,电流跳变正常,仔细观察是暗屏,换屏无果, 测屏线接口第二脚没电压,第二脚为背光开关,图纸上这个电压时从5V过来的 过了两个三极管Q18和Q19 但是板子上着两个管子都是空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广达LL5 E46A DDR3 独显.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广达LL5 E46A DDR3 独显.zip

网友:
图纸献上·····················

网友:
图纸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
C:\Users\zl\Desktop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那个不是背光开启信号。VADJ_PWM=亮度调节,DISPON=背光开启

网友:
拉个5V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那个不是背光开启信号。VADJ_PWM=亮度调节,DISPON=背光开启

照这么说条件都满足了  哪换个屏线试试咯  手上还没有

网友:
短接屏接口5、6脚就OK了、我说的是屏的5、6脚啊、你要是不想拆屏的话就在板上的屏接口那里短接亮度调节和开启是样的

网友:
先拉个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短接背光 开启和 亮度控制 元器件 试下 一般 由三极管 来控制

嘿嘿修好了  挺坑人的  昨天换了个旧屏也是暗屏就以为是板子的问题  今天拿了个新屏居然亮了,然后修了下屏上的板子 换了个保险和电容 OK了

网友:
你按住Fn+home键试试呗????亮度打到最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 连接 屏供电的 保险和电容短路了吗

显示屏背后电路板上给LED背光供电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通过跑线找到的吗

直接量那个大电感 发现短路 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细心一点就有收获的。。。。。。

网友:
楼主你的屏是30pin接口,还是40pin接口啊?

怎么我这有个e46l的屏,跟14.1 的lcd屏一样是30pin,但是屏线是40pin普通14.0 led屏接口,中间加了一个转接口。

网友:
是不是屏的主供电都没有出来啊,建议楼主速度查看此线路,可能会发现惊喜。呵呵!祝您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