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2 求思路

楼主(2013-07-28):
今天接受客户 一 cq42 本本 cpu  intel p6000  客户说不加电 测试确实如此 拆出板子上调压电压 问题依旧 本想 查各路电压 突然想到 前段时间看的帖子 貌似说cq 系列 不开机 需要放放电 于是 除去coms电池 拔掉电源  按了几次开机键 后过了段时间 上电源 开机 点亮  以为问题解决 装机 上鲁大师 温度压力测试 准备烤机  刚跑 10 分左右 惊奇发现 cpu 显卡居然 统统95度 风扇出风口 已清理 散热片 导热均匀 纠结了半天 实在找不出问题  会不会跟没用原装适配器有关?求高手指导 测试期间 还出现过 屏幕亮度 忽亮忽暗 亮度变化时 电流大小也随之变化 是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帖子别沉 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温度过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导热管温度均匀 出风口也是呼呼的热风 可温度 就是居高不下  估计跑商半个点 就超100 啦

网友:
显卡温度过高

网友:
确认检查散热片与芯片之间接触好了,换个U试下!!!遇到过桥发热死机的, 查出来发现是桥旁边的小芯片短路了! 所以有几个猜想你可以试试:修好了的话告诉我一声!1,是不是CPU或是显卡附近也有一些小芯片异常引起,具体可以对照图纸查查!2.是不是显卡或者cpu 供电不稳定,MOS管不良,或者芯片不良引起了这种情况!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当然还有就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做显卡就最后没招了再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