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300W不能启动故障维修案例!都看看

楼主(2013-07-28):
刚刚修到一个长城300W的ATX电源,短接14脚(绿线)不能启动,拆开电源后,测出紫色5VSB也无输出,第一视线先看到 5A  250V保险丝,果然烧毁,地球人都知道  不是单纯的保险坏这么简单, 一般这种情况,经常修到的通病是开关管13009的问题  用万用表测量13009发现两个管都是坏的,

另外还有电源管理IC-P1014AP06也有点裂开的痕迹, 继续往下检测 没发现问题,开始更换 保险,IC换掉后,测试启动正常,插到主板上,开机正常

网友:
那个IC几乎是只要有就要换的

网友:
这么好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