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问题搞到一堆,掉电,CPU风扇警告,都搞定后启动无盘就卡死,GUID是神马

楼主(2013-07-28):
接修网吧的电脑,因为用的水空调,出些问题也很水!先是触发就掉电,供电EPU芯片问题,弄好后,启动CPU风扇报警! 风扇插座旁一个472排阻短路还是漏电焊下来,再贴上去洗一下就OK了!

装系统,进PE 上网都一切都OK
    问题就是打开PXE 只要一插网线就卡住,只有最后一个白点在闪其余全无响应!

下面这个是其他正常启动PXE的流程

问题就是无法走到GUID:这里     后面的DHCP。。。。。更是看不到!到底是神马问题!哪位大哥帮帮忙!BIOS刷过了!可以上网。还是把网卡也加焊过了!就是搞不定!

补充内容 (2013-7-29 10:25):
把主板上无盘PXE ROM 启动打开,网线只要连接任何,交换机,路由器,猫,都会那样卡住!和有没有无盘服务器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只有再装个系统看怎么样

网友(点评):
用无盘启动,和系统无关!

网友:
我感觉是无盘服务器那边没有设置好,你的环境不是网吧的环境,我认为,你自己搞的无盘服务器。识别这个网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无盘DCHP没有这个网卡的驱动。

网友(点评):
要走到DHCP 那里,网卡才开始寻找无盘服务器,也就是还没有开始寻找无盘服务器那个步骤吧!和无盘系统无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

网友A:
你刷BIOS了,MAC地址是不是变了?网卡接口上应该有标的

网友(点评):
MAC地址是固化在网卡芯片里的!MAC地址并没改变,有这个故障后才刷的BIOS

网友:
拿过去给他们网吧的重新装系统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要先干燥再修,会省很多麻烦的。

补充内容 (2013-7-29 11:51):
装有水帘的网吧什么鸟问题都会出现,放上去开不了机的,拿起来在机房里开着空调抽湿,第二天照样正常上机,呵呵。

第一时间已经烤过板子了!

网友:
要走到DHCP 那里,网卡才开始寻找无盘服务器,也就是还没有开始寻找无盘服务器那个步骤吧!和无盘系统无关!

网友:
做无盘的时候是不是改写BIOS里的 什么了?

网友:
笨蛋一个 。。。老弟告诉你就行了。。 你在服网维大师务器 虚拟盘控制平台 你机器数是哪一台 就删除哪一台  然后再重新添加命名 IP  镜像包  然后开机 自动出现机器数  然后敲回车键  开机就OK  不需要开超管。

网友(点评):
网线只要连接任何,交换机,路由器,猫,都会那样卡住!和有没有无盘服务器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BIOS了,MAC地址是不是变了?网卡接口上应该有标的

有条件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网卡芯片可换!网卡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上网一切正常!

网友:
貌似是驱动问题,重新打驱动了么?

网友(点评):
把主板上无盘PXE ROM 启动打开,网线只要连接任何,交换机,路由器,猫,都会那样卡住!和有没有无盘服务器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无盘服务器上的禁止了加入客户机啊

网友:
无盘服务器那边没有设置好.......

网友:
哥们以前碰到我一次 换根线或者借口试试

网友:
我对网卡类特别糊涂,但还是有时遇到网卡芯片能通过局域网上网,但就不能用ADSL拨号上网的故障出现,是否是网卡芯片问题,直接利用好板上的网卡芯片进行替换就知道了!

网友:
是芯片有问题了。有条件的话,不妨换个,就算是不行,再换回来是了。

网友:
硬件修好了同意更新bios!

网友:
应当是刷过BIOS后MAC地址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