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J A770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3-07-28):
        昂达MJ A770主板无复位怎样检修,高手们指点下。拜谢

网友:
无复位  那就得检查时钟工作了没有    只能一步一步的检查

网友:
无复位,先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尤其是cpu供电,和桥供电。时钟坏的几率相当的小,2年见一例。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  不能急

网友:
A770什么型号,我知道那个板子有通病的

网友:
老师教的时序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