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待机0.04,不触发,大短路兼无CPU供电修复

楼主(2013-07-28):
品牌:联想
型号:G460

   拿到客户机器,拆下电池,用恒流源加电。待机0.04,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把主板取出
   取下主板,量到公共端电容一端接地,一端001,短路,公共端所以的电容都是短路的,大短路啊,怎么恒流源上没反应,看不出呢。不管这些了,直接在公共端电容的非接地端接线,恒流源调到3V,用烧机法直接烧,一通乱摸,发现内存槽下面的一个电容,跟PQ48严重发烫,冒烟。直接把电容去掉,从料板上找来一样的MOS管换上。加点,触发,亮机,装机收钱。事情不是这样简单,请接着看。
  过了两天,客户又来了,我以为又有生意了呢,结果是又开不了机了。这也太.........。好吧,加电,依然0.04,不触发,拆机,首先量了下公共端电容,老问题,全部短路,又接着烧,又是第一次维修的地方,另一个滤波电容烧击穿了,照成公共端短路,取下之后从料板上取下两个一样的电容装上,量公共端对地值,450左右,正常了,开机触发,0.67。明显的不跑码。
  然后根据时序,测量3V5V电感正常,内存1.5V跟南桥1.7V都出来了,显卡0.8几伏,电压出来了,到CPU电感的时候无电压,用示波器也抓不到,好吧,修CPU供电吧,首先量的是26脚供电,2.5V。明显不对,运气有点好,查找26脚供电+5VS源头,发现+5VS是由+5VALW转换而来。
量+5VALW那一端5V,+5VS只有2.5V,输出不对,找到G级控制级,B+端19V,R229的另一端无输出,量阻值,无穷大,换掉,触发电流跑到1.2几,上屏,亮机

网友:
是挺奇怪,大短路为什么恒流电源显示不出来,也是第一次遇到,可能是我修的少,见识少。

网友:
从电源头到公共端隔了场管和其他元件  我以前也发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