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machines d640 AMD集显 板号:je40-dn 电流 跑1A 左右 不亮机

楼主(2013-07-28):
Acer D640 电流 跑1A 左右 不亮机 (上不上内存电流跑一样) 换过CPU 重植过北桥 刷过BIOS 故障依旧最后测CMOS电池 1.57V  果断都换 3V电池 电流1.5. 。16  蹭蹭。。。亮机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电路 一定要注意啦  没有双二极管  直接CMOS电池 进SB  一定要先插上电池 测测有没有3V    哎 绕啦好大一圈

前几天拆c壳搞过类似的一台,没全拆省事多了。

网友A:
宏基的好多都是这样的  老款的猫不上还掉电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的好多都是这样的  老款的猫不上还掉电

猫不上还掉电?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的好多都是这样的  老款的猫不上还掉电

猫不上还掉电? 学习啦            重复啦   论坛是不是超负荷呀 这么慢 打开别的网站都很快

网友:
你这是复位正常,不跑吗,AMD的,一上来就行先测一下RTC电路,不能错过这个电路

网友:
前两天也修了一台D640的,不过一看到AMD的芯片我就先测了电池电压,是1.6V,马上换了个电池就好了,比你幸运,没有走那么一大圈

网友B:
这个问题,基地的学员都知道,你不知道吗?转了这么多的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基地的学员都知道,你不知道吗?转了这么多的弯?

我 out 啦  下次不会啦 没事应该多看看帖子

网友:
还真有不上电池不能开机的。

网友:
学习了,您好的经验太宝贵了!!谢谢分享!!!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不是这台机器

网友:
上回有个这样的换主板了唉

网友(2014-11-13):
不上电池开不了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