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REV 1.02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7-28):
   主板型号:华硕M2N REV 1.02G
   AM2CPU接口   NF-6100-430-N-A3 单桥    IT8716F-S I/O
   故障描述:不触发
   维修过程:第一步拆下来放到工作台上,第二步上电源测量,开机排针电压5V正常 待机3.3正常   32.768晶振有电压  触发排针电压能拉低,但是主板无任何反应,无意中用手碰了一下晶振,开机跑码了,再关机,再触发,还是不开机,再碰晶振任意引脚又能开机,点亮,到这里就走弯路了,换晶振,谐振电容均无果,以为是桥的事,找个桥换了,换上还是不能正常触发,触摸晶振开机,这下傻了,看来问题不在桥本身,看来还得挨个测量待机条件吧,跳线电压正常,开关排针正常。开关排针I/O连接正常,pwron有跳变,PSIN 没有跳变  RSMRST#2.2V  咦,怎么是2.2呢,应该是3.3才对呀,有情况跑下线从I/O 85脚入手
RSMRST信号走向如下: 测量R90 8.2K电阻正常  SB电压也正常 但是RSMRST#只有2.2 取下I/O 依旧  南桥换过  ,看来只有网卡了,上烙铁把R91电阻断开 电压正常了,焊回I/O 主板能触发,点亮了
  维修动作:换晶振  谐振电容  桥  断开0欧电阻

维修总结  前几步走了弯路   后来跑线才发现RSMRST#异常   问题原因是南桥开机条件不具备,刚开始偶然碰了一下晶振能开机被误导了,RSMRST#信号与网卡相联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所以开始没想到这块。

备注:电阻  电容标号不是原标号,没有图纸不清楚具体标号,为方便描述 虚构的标号

华硕主板碰晶振能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0701-1.html

网友:
吸收经验了,前天修过一块梅捷主板,此板卡上有5个1117,一个12V转5V个都为5转3.3v 测量在网卡右上角这个1117输出为0.78V输入5v,明显不正常,但是在pci插槽中间还有个3.3v的 。不知道是给谁供电。跑线路此稳压器给两个八角ic供电,拆除,还是无输出,换1117,故障依旧。拆除网卡,一样,测量网卡环绕小电阻电容,最小的那种,发现一个电容短路一个电阻短路,换完,输出正常,上电开机。此板修复。

补充内容 (2013-7-29 16:40):
那个小电阻断路了

网友A:
哪你把网卡换了同有,没看明白

网友B:
雷击的主板 不触发! 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C:
看来修的时候,要先触摸芯片,如果楼主早摸了网卡芯片,就不用走这么的弯路了!

网友D:
其实故障本来简单的,被你搞复杂了,怎么不换网卡而断0欧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修的时候,要先触摸芯片,如果楼主早摸了网卡芯片,就不用走这么的弯路了!

网卡芯片一点不热,而且现在网卡还在上面呢,网卡拉低的不是供电,只是一个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故障本来简单的,被你搞复杂了,怎么不换网卡而断0欧电阻呢?

嘻嘻,这个网卡用的不多没料,断开电阻是为了 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图文结合,很适合新手。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E:
嘻嘻,这个网卡用的不多没料,断开电阻是为了 判断故障部位

R91断开电压变正常的话.说明这个O欧姆保险电阻内部开路了.

网友:
没图纸很难看明白,我修都很少去看RSMRST,看来以后要注意

网友:
用手摸出信号了,下回我也这么摸。平时都是烫不烫手来判断是否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的主板 不触发! 还有必要修吗?

当然有必要,有些其实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你把网卡换了同有,没看明白

雷击的有些换了网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修的时候,要先触摸芯片,如果楼主早摸了网卡芯片,就不用走这么的弯路了!

维修中,触摸,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简单的被你似乎搞的复杂了

网友F:
这个问题么,首先 NV时序里面,32.768KHZ不参与触发,NV里面,RSMRST改名为,PWRGD_SB也是3.3v,待机电源好,有点位就是好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么,首先 NV时序里面,32.768KHZ不参与触发,NV里面,RSMRST改名为,PWRGD_SB也是3.3v,待机电源好 ...

NV时序中参与触发的好像是桥旁边的25MHZ晶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NV时序中参与触发的好像是桥旁边的25MHZ晶振.

说的对,NV的25MHZ晶振参与触发,在桥旁边,压差不明显,电压是1点几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的对,NV的25MHZ晶振参与触发,在桥旁边,压差不明显,电压是1点几V

晶振起振波形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般为方波或正旋波多,也是高低高电平跳变过程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晶振起振波形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般为方波或正旋波多,也是高低高电平跳变过程变化。

可是我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是我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示波器

示波器基本上修数字电路用不到,模拟波形电路还可以用。

网友:
维修中,触摸,还是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