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0.18短路电容位置

楼主(2013-07-28):
待机芯片烫   拔掉那个电容就好了 以前就听说有这个通病 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用表可以量到短路的   2欧 拔了就亮机了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硬盘纸下面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一般会造成待机偏高!

网友:
三星R428我修了几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三星R428我也修了几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种帖子去年论坛里就有好多大师发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是3V和5V 的待机待机滤波电容吧!

网友:
我用的久是这个电脑

网友:
通病,我都修好两台了

网友:
楼主能吧那个电容的表示符号发下出来吗?

网友:
是RTC的电容,不是3V 5V待机滤波电容

网友:
大概哪个位置的电容啊,比如说是CPU下面啊,或北桥下面啊,麻烦楼主说一下?

网友:
确实是通病,胶纸剥开(在胶纸上)可以明显看到烧焦的痕迹

网友:
这个不拆机都可以搞定的  遇到这个机子等于送钱来

网友:
是这个通病,论坛里早就有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3  5 V滤波的吧

网友:
也说详细点嘛

网友:
位置 呢, 要看具体位置 。。。。

网友:
硬盘贴纸的下面。应该是RTC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是RTC电路中的,这种漏电现象很容易导致CMOS电池漏电,导致不能保存BIOS信息,最终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通病的机子,以后还要多积累

网友:
谢谢朋友分享,修好一台

网友:
硬盘下面 把绝缘纸撕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3 5 V滤波的吧
RTC d电路的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起来了,这个图让不少人赚到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