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3-07-28):
  最近在一个公司里面装个个无线路由器磊科双天线,。 刚开始公司的全部台式机用USB无线接收器都能正常上网, 后来我给他们新装的另外一台新主机,。。 也是接了USB无线接收器,。 不过就是不能上网,,在我自己的店里能正常上网, 不过一到那公司里就不能正常上网了。 有时候也是能上的, 不过有时候也会掉线,。。

网友:
先声明下!无线接收器肯定没问题, 以为我换了另外一个接收器也是一样的,  还有路由器现在也换成TPLINK的路由器了。 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希望大师们给点建议下。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先弄清楚不用无线,直接接网线你的电脑能不能上网,    还有就是上不了网时,你的无线能不能收到路由器的信号,收到了连接上了能不能获取到路由器的IP       最后你的电脑里面的IP地址有没有设置为自动获取IP,  有没有试过用其他机器正常的无线网卡装在电脑上面试过,  最后不行就换系统试下,  应该总会有一个能解决的!最后还有一个可能性很小的,就是路由器里面如果限制了主机台数,超过了的电脑业是上不了的

网友A:
在网卡里有几个选项,逐个试一下,绝对能用。

网友:
有时候能上的话  一般可能是信号强度不够的比较多见

网友:
这台电脑我在自己店里用无线或者有线都能正常上网,。 然后USB无线接收器也都更换过来。 用的别的机器上面就能用,上不了网的时候能连接的到无线路由器,不过ping不通路由器地址。还有系统问题也已经重装过了。。  路由器限制主机台数的话那绝对没有的,以内路由器是我主机在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卡里有几个选项,逐个试一下,绝对能用。

网卡里面都有什么选项?

网友: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
到这里面找一下原因。

网友:
你换个别的牌子的吧。

网友B:
弱弱的问句,你确定多台机子同时上网不会将你的带宽给占完,4M网络,2个在线看电影就会占完带宽,别的电脑无线就会有信号但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你确定多台机子同时上网不会将你的带宽给占完,4M网络,2个在线看电影就会占完带宽,别的电脑无 ...

嗯  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显示连接上了, 不过ping百度跟ping 路由都ping不通。

网友C:
信号强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强度是多少?

信号还可以 。。。不过同一个房间里面还有两台电脑能正常上网,, 所以我估计信号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现在的路由器一共带了几台电脑,电脑带的多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还是信号的问题...你可以在同一个位置换其他的无线网卡..把其他机器的拿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