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电路中,是怎样判断和衡量MOS管的G极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3-07-28):
N沟道MOS管,高电平导通,P沟,低导通!我现在不太明白的是如何判断加在MOS栅极上的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在网上找了老半天都没有看出个权威的答案!一些人这样说,一些人那样说!说来说去,都把我说糊涂了!唉,,有说0——1V为低电平,也有说0——0.25为低,1——2.5为高,也有说2.5——5为高,也有说在TTL电路中的,也有人说CMOS触发电平转换电路。。也有说G极电平的高低是相对的,跟S极作对比,也有说什么高于芯片电源输入电压的90%为高,也有说70%,,我现在都被他们套进去了,,唉,,现在这个互联网社会啊,人多了嘴杂,乱啊!

网友A:
2。5V以上的是高电平。

网友B:
N沟道的MOS管  D流向S G大于S极4V左右就完全导通。 P沟道的MOS管 S流向D  S大于G 4V左右 完全导通,我觉的没有必要太注重几V是高低电压。了解导通条件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还好我叫了学费学理论的 我们老师说N沟G的电压大于S的电压导通万用表红打123或者黑打123同理另一只打5678一边有值 反之一边没得值的为高就是N的

网友:
哥们交学费去正规的学吧  我们老师说G大于S级 就可以导通 并没说大于多少V  2.5V为高

网友C:
一般就是3.3V, 比5V更常见

网友D:
俺新手。看不懂

网友:
小马过河,一定要亲身去实践,这方面的知识在百度里查找相关内容为佳,只听别人说的不完全准确,理解力因人不同而结果也不同,只能做参考。

网友:
恩呢!说的很客观。。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新手。看不懂

这都看不懂啊!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3.3V, 比5V更常见

3.3 V ,5V?大哥,请您说完整,行吗,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沟道的MOS管  D流向S G大于S极4V左右就完全导通。 P沟道的MOS管 S流向D  S大于G 4V左右 完全导通,我觉的没 ...

你的意思就是G极与S极之间要有4v左右的电压差,MOS管才能导通吧!但是当压差为几V时开始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以上的是高电平。

老大,你这个太笼统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2V左右开始导通, 4V左右完全导通, 但不同场管这两个阀值不一样的, 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
我是这样来算的,G极电压大于1/3D极电压为高电平,G极电压小于1/3D极电压为低电平,个人见解,高手勿笑。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铜牌维客是怎么来的?
所谓的高电平,低电平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2.5V以下就是低电平。在保护隔离开启的P管中的G极电压远远高于2.5V,难道说是低电平了吗?一般在9V左右。一样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铜牌维客是怎么来的?
所谓的高电平,低电平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2.5V以下 ...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至于“铜牌维客”这个头衔是我一贴一贴努力争取的!可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走后门啊或者不择手段的方法,,,

网友:
常规来说,一般还是以2.5V为高低电平的分界,不要太认真,分清是P还是N沟道的MOS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