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2ST显示器接灯管串接灯泡由不亮变很亮再熄灭,如此循环

楼主(2013-07-28):
一台LG W2042ST显示器,保险及安规电容、一整流管烧坏,换后通电OK,只是上标的22V实际有28V,5V ok,但接上灯管后(串接一60W灯泡)灯管闪亮约1秒,出现LG logo,随即串接的灯泡逐渐变亮(不是突然变亮,是逐渐,灯泡亮时灯管灭了),然后灭掉,周而复始,如此循环,电源部分听见有规律的响声,只用其5V部分,外接电源+通用高压板点亮灯管正常,只用其5V部分显示也正常,请教是哪方面出了原因?谢谢!

网友:
把灯泡换成100W的再试吧

网友:
你这应该是带不负载,去掉灯泡,连根锡试试

网友:
感谢合位,今日测试一好的显示器亦是如此,于是去掉灯泡,此显示器已ok,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