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SUS K42D 南桥旁边的时钟芯片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3-07-28):
求华硕ASUS K42D 南桥旁边的时钟芯片的频率是多少?拆开机,看到南桥(218-0697020)旁边的时钟芯片上边的标示金属壳丢失,想代换,也不知道是多少的频率,请朋友告知一下,如果有图纸是最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南桥与EC同为32.768Mhz,时钟为14.318Mhz。要看清楚

网友:
一般是32.768

网友:
一般是32.768,但,这个桥旁边有两个,其中一个长条型的,标示,也没有,但是黑色的,没坏.另一个是小方型的,有金属外壳,可是,这个外壳掉了,所以,看不清标示,也不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
查出了,是25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