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7-29):
哪位能帮忙看看这个 图 电感L23  前后 都断开了  还是短路怎么回事  是那个22A 那里 短路了吗 ?怎么查那里.

网友:
电感翘起来,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

网友:
你用烧机法就可以了

网友:
继续把2个MOS管下了   看看

网友:
用烧鸡法吧,马上能查出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烧的 很少去查

网友:
你可以翘起电感L23后级,在用表笔打一下电感对地值看是那边造成短路了,在用烧鸡法烧。

网友:
是电感的1那边短路还是2那边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