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奇怪现象

楼主(2013-07-29):
mbx-224刚插上适配器待机0.02A 有待机3.3 5V不触发 有时按开关键 开关灯会闪 仍然不上电 过十秒多 待机为零线性电压有 待机为零时 按开关 待机 又会变成0.02A  没思路了 求证各位
版号为:M961_MP_MB

网友:
修过一个不触发的,EC复位不正常,断线了

网友:
补充 什么都没动 插拔了几次 后 插上电源 待机变为0.005A 有3 、5V待机 按开关电流上到0.02 然后跳回0.005 一会 再变成0.000

网友:
HM55坏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