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报警5声

楼主(2013-07-29):
各位大虾,有谁修过DELL M5010开机报警五声的吗?求解噢,在线等着!

网友:
这款机子AMD报7声的修的狠多,北桥或者显卡坏的多,报5声好像是cmos设置不正确或者小电池没电,你去看下

网友:
还有一会能开机。一会又黑屏

网友A:
你看这个机子是不是AMD的 要是amd的话,开机黑屏的话你先别关机,等下看看 会不会报警7声要是7声的话,你就运气了 搞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款机子报警5声肯定不是显卡,7声就是显卡或者北桥,弄过很多了

网友B:
CMOS电池没最了哟

网友:
小电池有电这款机器我修报7声都修好几台了都是干北桥好的五声我就不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没最了哟

CMOS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机子是不是AMD的 要是amd的话,开机黑屏的话你先别关机,等下看看 会不会报警7声要是7声的话,你就 ...

亲 报警声是5声 不是7声

网友:
去掉屏试试,上次屏线坏,5声报警

网友:
5声我见过的都是电池coms问题,屏线的8声 7声是北桥或者显卡 电池电量够吗 是不是3v以上

网友:
RTC 电路吧 电池有电也不行。查电路RTC。

网友:
做 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