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 md2 cpu供电怪毛病

楼主(2013-07-29):
一片 七彩虹 945 md2  cpu供电有怪毛病 ,就是不管换什么cpu,供电电压始终保持1.1v 不变,,测试cpu到rt8802a的vid 1 2 3 4 5 6  是有效的,比如 换cd 341  电压vid  就应该是1.4 v, vid 到8802编码都正常,但是电压就是1.1v,换 cd420  电压vid为1.3v ,但是还是保持1.1v不变,更换8802a无效,  说明下,在这个1.1v 电压下,420 cpu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不死机不蓝屏 ,就是想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既然不死机不蓝屏,你修它干什么?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无能为力,不过也很想挑战一下。

网友:
现在只发现cd420可以在1.1v电压下超频到2.13ghz正常稳定工作,e2140之内的都会死机重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主板电压限制在了1.1v,biios里面没有电压调节功能,刷了也没有

网友:
反复拆装cpu后,电压回复正常,估计是cpu座触电接触不好引起的问题

网友:
频率不一样 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