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那种黑色的布质的胶布是什么胶布?

楼主(2013-07-29):
想问一下各位,那种黑色的布质的胶布是什么胶布?就是笔记本里面用到的,比较韧,柔软粘性好,比电工胶布厚,那是叫什么?

网友:
是胶布啊  你是哪里的?
郑州的中州商场里  一楼有卖啊

网友:
不是一般的胶布,屏线上用的较多。粘性很强,好像叫醋酸胶布吧。

网友:
对的,谢谢回复
找了好几家电子铺,在修显示器的铺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