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怎么分区

楼主(2013-07-29):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要装系统,机器里面只有一个固态硬盘,我试了几次都分区不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能分区还是不能保存,确认硬盘能正常写入数据?首先要确认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新买的笔记本电脑,从国外寄回来的,固态硬盘都是好的,就不能分区,抓不到盘。

网友:
抓不到盘是什么意思要,最先说不能分区,现在又说认不到盘,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
确定硬盘是否正常使用的

网友:
认不了盘?分不了区?是两个概念,就直接装系统先吧,看能不能装!实在不行,建议用U盘PE系统,看硬盘能否识别到,如果 识别到然后在PE中看能不能分区

网友:
大家热心解答,楼主是否可以露面解答一下,是认不到盘呢,还是能看到容量型号,就是不能分区呢?

网友:
到底是不认盘还是不能分区? 有盘符吗?你怎么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BIOS里看不到硬盘吗

网友:
根据大家给我的`提示成功分区完成。谢谢大家!

云里雾里。

网友:
罗工都没看明白,,这个问题 是你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