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时好时坏

楼主(2013-07-29):
我有一个世纪之星的350W电源,在家用就坏,拿到公司用有时好有时坏,拆开后又好了.坏的时候能听到吱吱的声音,这是什么情况呢.无论好坏ps-on都有+5V输出

网友:
1.有虚焊断焊,接触不良。
2.电容老化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拆开看了,眼睛看不出哪有虚焊的,有两个电容有点鼓包让我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真不知道如何解决了,第一次修不知道从哪入手呀

网友:
看一下大滤波电容,这个电容经常坏的,电容鼓包了,肯定有问题。两个电容要换一样的

网友:
我看过一个贴子!吱吱声,可以去查7500的第八脚的一个电阻.我只记得那么多了!因我只看没动过手

网友:
虚焊跟假焊肉眼一般很难看得出来...最简单就是主要强电流的全部焊一次这样包没漏的了。

网友:
估计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