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的主板要怎么刷BIOS,两个都刷还是只刷一个?

楼主(2013-07-29):
两个都刷的话,是不是刷一样的

网友:
加电不亮  刷PCH 的   不加电刷EC

网友:
我有一回,把技嘉的两个bios,取了一个不上还是要亮但不知道有没得后遗症?

网友:
台式机的话 刷第一个bios就可以了 第二个bios是作为备份的 开机后会自动备份 不影响使用 短接第一个bios第二个bios引导

网友:
不用刷,把2个BIOS对调

网友:
应该是刷第一个才对。

网友:
真心感谢大家

网友:
不通电的情况下,按住开个建15秒就自动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