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独显,风扇改常转

楼主(2013-07-29):
板子被人订了,主板动不了,
直接接到 USB口的,  黄线悬空

下面看一下鲁大师的待机温度:

网友:
新手?幼稚就这还发帖???

网友A:
你这要拉多长的线啊,你还拉两根,地线也要拉?看看基地怎么改的吧

网友:
拉得这么远,又这么难看,是来等板砖的吧

网友:
在usb口那找个5v的接上!

网友:
这个太费劲了 直接在风扇哪里有个小电容是5V 接一个就行了  你这样飞过去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拉多长的线啊,你还拉两根,地线也要拉?看看基地怎么改的吧

看了下却是2根线。其实有几款在温控芯片上短接2个脚就能长转。

网友:
  不傻滴,  新板子可以卖滴, 焊过动了就不值钱了,  楼上的都是正解,  我支持哈, 不过板子今天已经被人订了  550 大洋, 我要是在板上改 那不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却是2根线。其实有几款在温控芯片上短接2个脚就能长转。

板子被人订了  不能在板上动了

网友:
老大这样也行呐

网友:
居然还飞两根     飞的还不咋的

网友:
第一感觉是 ,楼主有什么很实用的新发现。。。。。。。

网友:
呵呵 照样不禁用的 我自己的经验是 淘个洞 底下弄3个9CM的日本进口NIDEC 外加12V 显卡温度30度 用了1年没事 可是那天被弟弟用 没有接风扇 1天就OVER了 唉

网友:
搞维修的用那么高级的桌垫?还是带毛的、*脏话*、够奢侈、够浪费啊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么?

网友:
如果是改良芯片,干吗要长转,GTS680温度一般多是80多度,照样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