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2GP逆天故障

楼主(2013-07-29):
这电源我已经修了一周了还无结果,该电源短接绿色线,各组电压有规律跳动,如果加载在主板上,各组电压灯闪烁,各组电压测得如下:
3.3V  0.1-1.6跳变
5V 0.3-2.8跳变
+12V 9.7-10.2跳变
-12V 6-10跳变
SB 5V 3-4跳变
拆开目测主板,除了那个270贴片老化(实测无异常)其他一切看起来无问题,最关键的是其中还正常触发过一两次,偶尔插在主板上转一下就停。
这是啥故障啊,小弟以为修电源好难啊。

网友:
输出电压跳变的时候300V主电压有没有变化?
看电压变化情况,最有问题的是+5V电路,难道是主变压器+5V绕组短路

网友:
很怀疑你没把电源的FPC接上。。。5VSB空载如果正常,就不是副电源的故障。

网友:
1: PG信号没说!PG信号100-500MS为正常.
2: 大电容和+12+5等电解电容有没有鼓老化或容量变小了等.
我也有一个长城300P4-PFC修好了副电源之后以为修好!PG信号也出来正常。现象跟你的一样,但我放一边不理他了,等有时间再修一修!

网友:
5VSB在待机时是多少V?

网友:
好像是一侧功率管短路 或是软击穿

网友:
首先搞定5VSB空载正常。。。。。。。。。。。

网友:
可能是辅助电源的问题,PWM0165R反复重启,导致各电源输出跳变。换下光耦、TL431,查下启动电阻和+5vSB滤波电源。反正先要搞定+5vSB,可先断开那根红导线(提供给7500芯片+20v电源),看看+5vSB还跳变不?我前2天修过这个电源,还是由印象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应该是待机5V的电路故障造成芯片供电不稳而导致输出有问题,修复待机电路就行